PIC16F877A 的FLASH程序丢失问题探讨

楼主(2007-04-14):
一款应用PIC16F877A的实验电路,在运行多次后,经常不知何故程序就不对了.重新烧写后又恢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试一试一下几点建议

1 在单片机VCC管脚处嵌一个TVS
2 在复位电路上下点功夫,按推荐的参数操作,并加放电二极管;
3 开启电压监控Brown-out Reset (BOR),调到比较高的电压点上,如4V.

网友B:
基本上不可能如你所说^

建议你仔细检查自己的程序是否有BUG^

网友C:
程序中是否有修改FLASH空间数据或代码的段?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是由于程序空间被自己程序错误修改所致.所以还是要多查查自己程序方面的原因.
另一种可能是你低电压编程开启,而外部信号又恰巧符合符合烧写或擦除指令顺序,但这种概率是很少的.

楼主:
系统中有高压

该实验电路中有上百伏(典型100v),是否存在高压脉冲的干扰冲写掉flash中的部分程序代码?

网友C:
不排除这样的情况.

但很少见,最多的是高压脉冲打乱程序的执行顺序,或是单片机频繁复位或进入某种不稳定状态,而错误执行某些程序所致.

网友D:
世事难料!

现实生活中什么事都会发生,flash型的MCU程序丢失是肯定会出现的(当然要特定条件了)!以前就遇到过,客户的机子,程序不知道是不是丢失,反正就是跑不起来,重烧一下说好了!

网友E(2013-07-30):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在configuration bits里把没必要的设置就disable了,可测试工程师还是反映会有刚测好的芯片,转上电路一测联调,就不行了~~哎会不会是烧录器有问题~还是编译软件有问题,我们是盗版的软件。

网友F:
我也发现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死机 1602显示屏乱码 有时候关机重新开机可以  有时候 关机开不起来  重新烧写 又可以 换了芯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