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PIC,关于仿真和烧录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象AVR有仿真和烧录口是分开的,如果以后生产只需要留烧录口就可以了,仿真口就不用在连接出来了。
不知道PIC是否也是仿真和烧录分开的?

网友A:
看你用什么仿真器了

用PICMAT2002的话只能用仿真头仿真,使用ICD2话可以在线仿真,和编程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