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重问题,3年后暴露才显露,恐怖

楼主(2007-04-27):
TE, pc, ov, FPC, RF
定义几个寄存器用于中断时保存W,STATUS,PCLATH
芯片是16F917
P_TEMP  EQU  6DH
W_TEMP  EQU  6EH
S_TEMP  EQU  6FH
以下是中断开头保护3个寄存器的程序,问题就出在这里

        ORG   0004H
           MOVWF W_TEMP       ;保护W
           SWAPF 3,0          ;保护STATUS
           CLRF 3
           MOVWF S_TEMP
           MOVF  PCLATH,0      ;保护PCH
           MOVWF P_TEMP
           CLRF  PCLATH

大家看到了吗?
千万不要犯我这种错误哦!

网友A:
为什么不把这三个地址定义到0X70~0X7F内?

呵呵,老兄,16F917总共推出来也没三年把?

网友B:
不会吧,应该3年多了

网友C:
看不出有什么错误

请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D(2007-05-28):
看不问题,

芯片是16F917,有几级中断,我也没用过该芯片

网友A:
我想兰天白云是想说那几个地址的问题

发生中断的时候那几个地址有可能不对号

网友E:
不是针对每一种芯片都有对应的例程吗?

那可是microchip为你写好的,为什么不用?

楼主:
有些时候会犯糊涂

网友F:
没有看出来问题,故弄玄虚!!

;***** VARIABLE DEFINITIONS
w_temp        EQU    0x71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status_temp    EQU    0x72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pclath_temp    EQU    0x73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
    ORG     0x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clrf    PCLATH            ; ensure page bits are cleared
      goto    main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ORG     0x004             ; interrupt vector location

    movwf   w_temp            ; save off current W register contents
    movf    STATUS,w          ; move status register into W register
    movwf    status_temp       ; save off contents of STATUS register
    movf    PCLATH,w      ; move pclath register into w register
    movwf    pclath_temp      ; save off contents of PCLATH register

; isr code can go here or be located as a call subroutine elsewhere

    movf    pclath_temp,w      ; retrieve copy of PCLATH register
    movwf    PCLATH          ; restore pre-isr PCLATH register contents
    movf    status_temp,w     ; retrieve copy of STATUS register
    movwf    STATUS            ; restore pre-isr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swapf   w_temp,f
    swapf   w_temp,w          ; restore pre-isr W register contents
    retfie                    ; return from interrupt

网友A:
就是这几个地址的问题

w_temp        EQU    0x71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status_temp    EQU    0x72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pclath_temp    EQU    0x73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楼主:
就是这几个地址的问题

yewuyi的写法正确

w_temp        EQU    0x71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status_temp    EQU    0x72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saving
pclath_temp    EQU    0x73        ; variable used for context

以下写法错误

P_TEMP  EQU  6DH
W_TEMP  EQU  6EH
S_TEMP  EQU  6FH

特别是 "W_TEMP  EQU  6EH"

网友G:
地址那样定义没有问题啊。

如果字母开头的地址,就要在前面加0,比如地址是EEH的,要写成 0EEH,象你这样数字开头的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这么容易让人误解啊

这么容易让人误解啊
我是说w_temp    不能定位在0x6e,而只能定位在0x70以上的地址

网友G:
定位在0X6E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G:
哦,我知道了,是RAM的BANK问题。

网友H:
学习,马上就要用917或者94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