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关于pic的AD通道切换相互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5-05):
 各位大虾如何解决A/D通道切换的信号相互影响的问题,还要不影响切换的时间。

楼主:
问题呀带解决呀

就是如果3个个A/D输入有信号把其他的都调试准确,然后在去掉一路输入则其他几路的显示都变了

网友A:
呵呵

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B:
采样时间不够所致

采样电路的阻抗过大,或采样的时间不够,容易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外围的输入采样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外围的输入采样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外围的电路是经过高手搞的软件做过的是现在写软件的没有水平了呵呵!!!!

网友C:
从发言看来,典型的软件/硬件不配合造成的……

网友D:
通道切換時間間隔不夠

在完成一個通道採集之後,廷時一段時間.
這個時間越長越好.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高手往往采用非常规的方法......

你需要多看看数据手册,知道电路输入特性阻抗的情况下再编程.

网友E:
软件问题,软件配置问题,我用4通道都可以

网友F(2007-06-20):
同感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