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问题

楼主(2007-01-02):
我们都知道电脑的RS232口输出的电平是+-12V的,请问有谁知道USB转232输出的信号电平是几伏的?现有一设备要求既可以用电脑的串口直接连线又可以用USB口通过USB转232来连接控制,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知道的线路能实现,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这2个RS232是分时工作的好办,要是有可能一起工作就会

分别把这2路RS232电平接收下来后,使用一个2输入与门连载一起接到设备的mcu 的rxd;

mcu的发送转换成RS232电平后直接分2路给usb和PC;

USB转232输出的信号电平也是标准的Rs232电平;

楼主:
自己回复

USB转232的输出即有+-12V,也有+-5V的

网友B:
新华龙有这种芯片。

网友C:
silicon 的CP2102可以实现USB转232

且外围电路相当简单

网友D(2007-03-16):
两种方法

第一、这根本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只要是串口(下位机)都可以通过USB-to-RS232的桥接器跟PC机的USB连接,这种方法在电脑看来是一个虚拟的串口,你的设备不用改,设备驱动也不用改。注意桥接器本身有驱动,上边几位兄弟说的方法就是这种,而这种不是真的USB口,不稳定。
第二、用专用的USB芯片,实现真实的USB功能,对你来说不可取,因为USB协议很复杂,而且在PC上要重写设置控制软件,甚至要写USB驱动。
如有其它问题,可来信jade.mao@hotmail.com 也许会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