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的测速问题

楼主(2007-02-1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不过我觉得用光电法应该更好

网友B:
要现成的?

网友C:
电路很简单的用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最好有输入捕捉功能。
n=f/p*60
f为电机脉冲的频率
p为电机的极对数
根据这个公式去编程

网友D:

买一个或做一个光电式转速表

网友E:
要求不高时直接买一个测速电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