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请提供一只可控硅的型号

楼主(2007-02-26):
(无正文)

楼主:
小弟是用几只继电器并联使用

小弟是用几只继电器并联使用,但一旦有一只继电器触点发生粘接就容易产生故障。觉得方法不可取,现打算用可控硅来实现。
还请路过在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是直流你怎么关断?

所以建议你用MOSFET或IGBT等之类产品。

楼主:
哦,谢谢。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