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思路做热电阻温度检测可行吗?

楼主(2007-02-28):
用电桥测电阻的方法测量热电阻的阻值
将此信号经运放放大,转化为0V~5V
再送入A/D转换器转化为数字量
然后送入到单片机中进行数字滤波
处理完成后显示

这样可以吗?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但是电桥较为昂贵且非线性较严重

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恒流源+四线制接法

楼主:
谢谢两位!!!

恒流源+四线制接法
不是很懂,我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C:
我的毕业设计测温部分就是四线制作的,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