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脑求助!台式?本本?

楼主(2007-03-05):
近期想买台电脑,现在比较矛盾,不知道配台式还是本本,承受价格,本本7k左右,台式5k左右

大家搞开发都是用的是本本还是台式呢,其实本人比较喜欢本本,但是习惯与用台式,呵呵。另外考虑本本没有串口,用USB转换是否方便,稳定!

欢迎大家推荐几款自己用的本本

个人比较喜欢HP,Dell
拒绝日货!

网友A:
HP不是日货?

 7K一般的品牌都能买到了

网友B:
HP是美国品牌,USB-232的转换推荐HP的

看你是否会移动,如果不是的话,还是建议台式,NB长期工作对身体不好
你的预算还可以,可以选择一个19或以上的LCD

网友C:
本本也有不少带串口的

USB-232毕竟不一样

网友D:
还是买笔记本比较好

如果不玩大游戏,可以选配置低一点带串口的,然后把钱花到硬盘上……配一个巨无霸硬盘^_^

网友C:
还有内存够大,其他功能都是次要的

网友E:
回复:买本本!!!!!!!!!!

还是买台式的吧!皮实!
本本也不是真正能移动办公的,只是适合方便搬动而已,有经验的修本本的专家说:本本移动的频繁了,多好质量的牌子货也出问题。

网友F:
USB转232很不稳定,有时需要拔出后再插上

网友G:
搞开发还是台式吧

笔记本一般并口,串口没有.而串口是可以模拟的,但是并口是模拟不出的.市场上的模拟并口的只是局限于打印机的.

网友H:
HP的吧,并口串口都有,牌子不错,性能可靠。

看看nx6230

15"屏 价格应该不超过7000。

接口:
4个USB2.0端口、VGA、麦克风输入、线路输出、集成麦克风、IEEE1394a、AC电源、RJ-11、RJ-45、锁插槽、S视频电视输出、并口、串口、扩展坞、(2)Type I/II或(1)Type III PC卡接口

网友I:
台式

台式扩充硬件比较方便,串口本本也有,

网友I:
本本现场调试方便

网友J:
我用的HP NC系列的

因为这个机子没有串口。 很麻烦。
买了一些RS232的接口转换线。一样搞不定。所以现在本本放在那儿都一个月没有开机了

网友K:
*

我的也是惠普NC系列,有送端口复制器啊.

网友L(2007-04-05):
那个端口复制器用起来怎么样

楼上的朋友,那个端口复制器用起来怎么样
和台式机比有区别吗,
接口齐全的笔记本太少了,不好找,我只见过别人用了一个IBM的,她说买的二手的

网友K:
*

回楼上的,这个复制器其实就是从笔记本那个扩展总线上面接出来的,所有的接口跟台式机一样.

网友M:
我买本本的理由只有一个

回家,搬家时方便!!!!!!!!!

网友N:
是本本辐射大还是台机的大啊!我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O:
当然是本本了

本本有几个是金属壳?没有屏蔽,离得又近,而且废气也在桌面上徘徊(排出的热气味道不好,肯定有毒),接口不全(很多设备不支持usb-232转换,这我吃够了苦头)如果不考虑移动,当然选台式pc

网友P:
笔记本有优势与劣势

    本人认为,笔记本的优势在于其移动性强,适合于大众消费功能,如上网,办公,游戏。劣势在于集成度高,扩展性差,兼容性还出偶尔出些问题,对于使用串、并口进行嵌入式系统研发的工程师,USB转的RS232还凑合,转并口就成问题了,准备大干一场,最好选台式机。

网友Q(2007-05-05):
HP有些接口很全的

NX6120前年买的

网友R:
买了吗?

楼主买了没?什么配置的用的?

网友S:
RE:

我用的也是本本,哈,本本用多了,那台式的就不怎么想用了.就是觉得没串口有点麻烦,要接个USB转串口的用.USB转RS232的转接口质量好坏差很多的,自己买了个不能用,后来让朋友买了一个才可以.如开发最好买个有并口,串口的,免得到时候用的时候麻烦,如二手的可以接受,买个IBM的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