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控整流电流要在可控硅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那么二极管整

楼主(2007-03-09):
可控硅两侧并RC为了抑制du/dt,di/dt,防止过电流过电压,并且减小开关损耗。
如果是由二级管组成的功率较大的不可控整流电路呢,RC吸收电路是否还有必要?
我的个人理解:由于过零触发,du/dt可能不会过大,但是di/dt仍然存在,RC吸收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我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可控硅的抗过压和过流能力较弱,而二极管没有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