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

楼主(2007-03-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dianji

就是数控车床上的,可调交流电机,应该是普遍的那种,具体型号我没记住,用变频器可以调吗? 变频器应该怎么选呢? 还需要别的器件一起配合吗? 请高手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B:
    用施奈德、西门子或其他型号的变频器都可以的,一般情况,这些变频器都设置了最高比如16级速度,每级速度间是可以斜坡或曲线过渡,对外表现基本可以认为是无极的,我想在调速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是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