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S6B0724 液晶驱动的请进!

楼主(2007-03-11):
买了两块S6B0724,是因为这个屏很便宜,外观比我见过的其他屏要靓。但是接好之后运行程序一点反应都没有。出厂的时候他们测试给我看了,是能正常用的。我也是使用他们提供的测试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就和坏了一样。另要说明的是这个屏是3.3V供电,原打算用DSP系统,因为赶时间,先用51做。使用4245转换电平。没有反应。反复对照接口,没有问题,测试每个脚信号都表明已送入LCD中,但就是没有反应。现在这两个屏就象废品躺在这,而我又要赶进度,那个把我气的急的,都攻心了。哪个有使用过不凡说说经验,时候还有什么后门不成?

网友A:
好好认真看看手册……

如果你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那么找卖家看看^_^

网友B:
哪有什么后门

除非三星公司或者LCD厂商吃错了药,哪里有提供产品还故意弄个玄虚后门不让用户用的,难道他们自己不想卖产品给客户了?

还是好好读读手册吧。不要出现了问题就埋怨别人。

网友C:
呵呵,我这正好有0724的学习板

呵呵,我这正好有0724的学习板,还有大量驱动程序库,画图,画线,英文文本输出(支持宽高任意放大)sd325@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