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90 连网,只能收到 一个从机。

楼主(2007-03-11):
sp3490 连网,只能收到 一个从机。
master slever
A-------Y
B-------Z
Z-------B
Y-------A
是这样没错吧?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32

楼主:
不发数据时y都为高

总算明白了,不发数据时y都为高,发1y为低吸入另一个slever的y的电流,这样电平,不会变低,所以不会收到数据,哪怕是误码(很少有)。解决办法:
     1.必须是要用有使能端的485/422芯片联网.
     2.或者y,z输出加双三极管(使能端)
     3.手扦手连法(master发送连slever A接收,slever A发送连slever B接收,slever B发送连master接收)需要软件支持。缺点效率低,一个有问题,网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