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12):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烦请各位前辈帮助指点一下。

我的问题如附图所示,

通过电机带动滑轮提升负载做运动,我的控制目标是两个:1、负载做垂直方向有规律的往复运动 2、同时控制绳上的拉力为恒值;这样能实现吗?现在没有什么思路,不知道该怎样入手。
非常感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12101531459.rar

网友A:
应该是更弹簧一样的简谐振荡方式吧?

既然是拉绳就只有一个方向的力—拉力,恒定的拉力,则拉绳的线速度与弹簧的速度必须一致才可以 所以拉绳的运动规律与弹簧的运动规律是一样的

网友B:
同意2楼的看法

在没有拉绳的情况下,负载可以在弹簧的某个平衡位置上下作简谐振动,但需要补偿空气阻力与摩擦阻力。拉绳加上恒定拉力,相当于弹簧的平衡位置产生一个固定的偏移。因此,要实现楼主的目的,先要测定负载在弹簧上的自由振动频率,然后,使电机按这个频率的正弦规律运动。由于上面提到的阻力等因素,绳子的拉力不可能是绝对恒定的。

网友C:
电机拖动理论还要再看看

楼主:
谢谢各楼的帮助,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想请问一下电机拖动这部分应该看哪方面啊?
请问前辈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呢,应该查那些方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