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10驱动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哪位大虾提供一个两个IR2110驱动四个N沟道MOS管的电路啊?四个MOS管组成H形电路,驱动频率为450K。多谢了。我画的图在调试的时候串在MOS管间的0.5R电阻总是发烫。怀疑是驱动波形有重叠的地方:一个还没有彻底关断,一个已经打开,造成不能正常工作。
请各位高手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按就是死时间不够贝,你死时间留多少啊?

楼主:
驱动IR2110我用的是相位相反的50%的方波

驱动IR2110我用的是相位相反的50%的方波
IR2110我加了电阻(30欧姆)并联电容(0.1U)再并联二极管(反向),然后连到
G极

网友B:
加延时

想问如果恰好相反的话,会有你说的情况,一个还没完全关断,一个就通了。

网友C:
你的MOS管能工作到450k么?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D:
re

IR2110我加了电阻(30欧姆)并联电容(0.1U)再并联二极管(反向),然后连到G极

是不是0.1U的问题,我想不应该加电容.

楼主:
多谢各位

2个波形正好相反。最后得到的波形,是通过D触发器,一个接Q端,一个接Q非端。都是50%的方波。我感觉只加延时不管用。因为是两组,如果对于第一个脉冲是延时,那么对于第2个脉冲就相当于提前了。我用的MOS管是IRFP450,工作在450K应该没有问题。加电容是为了加速启动MOS管,去掉还是发热。
有时热,有时不热。不热时用电流表册测量电流,马上就热。

希望继续关注。谢谢

网友E:
估计是自举电路的问题

450K的频率,自举电容不能可靠充电到10V以上,MOS管工作于放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