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100W灯泡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请问高手,图中的C017  --  0.1uF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取消它可不可以,因为它的存在会发出一点100hz的交流声音,请教大家,谢谢啦!

网友A:
不能省的

双向触发管要靠R及C来产生触发脉冲
有声音可更换电容或电容品种(电容没有卷紧就封装的缘故)

网友B:
不是起到延迟的作用吗?

C017不是起到延迟的作用吗?我取消它功能也没有影响啊,不知道能不能过FCC?

网友C:
不移相调压,只是开关的话,过FCC没问题。

网友D:
求教

本人菜鸟,请问T2的作用是什么?以及4。5。6。的作用是什么?那位前辈赐教?
谢谢!!!

网友E:
T2的作用是防止电路发出无线电干扰

网友F:
去掉不会有什么问题

去掉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G:
这两个去掉都不影响工作

 C017是浪涌吸收电容, T2的作用是防电磁传导骚扰, 这两个去掉都不影响工作, 只是 EMC 检测时会有影响.

网友H:
不可以去掉!是吸收突播的!

网友I:
浪涌吸收器

网友J(2007-04-15):
同意11楼,工业控制中这个应用很重要

网友K:
楼主找一下双向可控硅的十大黄金法则

比较实用啊

网友L:
可以简化

楼主的电路图中,T2应该是一个交流共模低通滤波器,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抑制电网的杂波对调光电路的影响和减小可控硅工作时对电网造成的电磁辐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是应该考虑的,特别是作为厂家的产品设计更是必须考虑的!但就只是自己动手搞一个实用的调光台灯什么的来说,因为调节对象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只要达到能用电位器对灯光进行强弱控制就行,所以将T2去掉是不会影响实际使用效果的。至于C017如果嫌发出的噪声有点烦的话,只要将0.1uF去掉或换成0.01uF均可!

网友M:
我同意14楼的看法

我同意14楼的看法

网友N:
阻容保护

可能吧

网友:
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过大的dv/dt

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过大的dv/dt,当光耦参数不高时,为防止光耦误导通,所以加上这个RC电路。对于电灯泡来说,去掉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