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串电阻调速

楼主(2007-03-16):
对于一个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串电阻调速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根据启动力矩计算出最大启动电流,算出电阻。

然后用交流接触器分段控制

网友B:
如果是交流的,用自偶变压器好些吧。

电阻发热厉害,效率低寿命短。

网友A:
不会呀!我们以前的单位是煤矿,绞车和空压机

都是绕线式马达,电阻一用就是好多年。就是马达的炭刷的问题多多

网友C:
变频

将端口封住,采用变频器调速,价格不会增加多少,但性能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