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作发电机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6):
24V80W的直流电机,正常供24V电源时转速6k。如果做发电机用时,转速假设也是6K,那么发电电压是多少呢??还是24V吗??

网友A:
发电机

要看励磁绕组的电流了。调节该电流可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B:
还要看电机的结构的,

不是转它,就有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