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RS232做步进电机的运动实验,不知为何电机转得那么慢

楼主(2007-03-18):
这几天在做一个用RS232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步进电机虽然动了,但不知怎么转得那么慢,试着改变波特和时间间隔,速度虽有一点提高,但是慢得要死,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RS232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你先把问题说清楚。

RS232如何控制步进电机?你先问题说清楚。你的系统是怎样的?
是通过RS232通讯给MCU。然后MCU在控制步进电机,还是怎样?

网友B:
最好是通过RS232只发送脉冲数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