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低速的时候恒速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3-19):
直流有刷电机用PWM驱动,测速用了一个霍尔开关,转一圈给MCU一个中断,转速高的时候还好办,低速的时候比如120r/min,没有采样电机的电压。从软件上下手应该怎么处理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用软件处理有难度啊

120rpm,每秒2次采样太少了,想实时精确控制比较难

可以考虑每圈采样几个脉冲就好办了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的问题是硬件已经固定,不好改动,只能在软件上下功夫了

网友B:
电机爬行 。。。不用传感 电流取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