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最小正向启动电压为5v的可控硅?

楼主(2007-03-26):
请问有没有最小正向启动电压为5v的可控硅?请告知一下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了解可控硅吗?

楼主:
请指点!

我也是最近才用到这个器件
我问得不是触发电压。
我想问得是正向的启动电压

网友B:
触发电压正好5V的没有,多为1~2V

楼主:
我问得不是触发电压

我用的是mcr100-6,触发电压我给了0.8V
A端结5v的灯输入,K端接地。
可是灯不能点亮。
请问使我的接法有问题么?
手册上面写
(Anode Voltage = 7 Vdc, RL = 100 Ohms)
是不是说正向电压最小要7V?
可是我换成12V的灯仍然不亮阿

网友C:
低电压的话用两个三极管即可

楼主:
我想做一个开关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5V电源的控制开关(用单片机的IO控制),担心三极管的输出电流不够才用的可控硅。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的方案么?

网友D:
可控硅没有启动电压

你所说的"Anode Voltage= 7 Vdc, RL = 100 Ohms",手册中指的是测试Igt,Vgt,Ih,Il的测试条件.
至于你的灯不亮,可能是线接错了.

网友A:
可控硅控制直流电源不太合适

可控硅控制直流电源不太合适。纯直流下,MCR100可控硅导通后不能关断,直到电源丢失。还不如三极管或MOS管。

如果是接错管脚造成不能工作,相信这里所有人都要为你倒塌。

可控硅是电流控制器件。
MCR100触发电压一般也就是0.6-1.5V左右。触发电流是uA级,非常灵敏,可以被CMOS器件驱动。正常导通后最大正向压降1.7V。电源5V电压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直流……
MCR100手册里没给出最小触发电流,只给出典型值和最大值。这对设计影响不大。因为它在多数应用下已经够灵敏了。
一些大功率可控硅不这么灵敏,就需要给出最低触发电流。触发电流不足容易使可控硅启动过程太长,容易造成结温过高烧坏。触发二极管可以阻挡能量不足的触发信号。

“担心三极管的输出电流不够”这个担心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各位都建议我用三极管电路。

请问要用三极管,该用什么样的电路呢?
是不是像驱动发光数码管那样的电路?

(我一碰到模拟电路就晕头转向,所以就想偷懒用单一的器件:P)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电路形式课本上都有.不同的只是电流电压.

楼主:
好的

我查查书先
谢谢了

网友D:
灯最好改为发光2极管

达到同样的亮度,电流要小几倍

网友D:
发光2极管要串电阻

网友E:
可控硅要交流才能关断吧!

可控硅要交流才能关断吧!
用直流可以打开,但不可以关闭.
控制直流灯用场效应管很好控制.

网友F:
建议用MOSFET,你的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