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该怎样设计控制器?

楼主(2007-03-2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系统如附图所示
如果想对电机进行位置控制,重物(20公斤,30公斤或10公斤)由正转变为反转时,(会发生抖动)
要求:
当负载发生变化,或转速发生变化时, 如果想让这个系统实现位置精度高,响应快,性能稳定,稳态误差小,该采用什么样的控制器比较好呢?
希望各位前辈能多多给予帮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6205155484.rar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系统如附图所示
如果想对电机进行位置控制,重物(20公斤,30公斤或10公斤)由正转变为反转时,(会发生抖动)
要求:
当负载发生变化,或转速发生变化时, 如果想让这个系统实现位置精度高,响应快,性能稳定,稳态误差小,该采用什么样的控制器比较好呢?
希望各位前辈能多多给予帮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6205253199.rar

楼主:

对不起我的图片可能没上传出去,
问题是这样的,电机通过一涡轮蜗杆减速器带动一滑轮提升重物在竖直方向上做运动,
如果想对电机进行位置控制,重物(20公斤,30公斤或10公斤)由正转变为反转时,(会发生抖动)
要求:
当负载发生变化,或转速发生变化时, 如果想让这个系统实现位置精度高,响应快,性能稳定,稳态误差小,该采用什么样的控制器比较好呢?
希望各位前辈能多多给予帮助!

网友A:
直流

如果交流电机好控制的话,就没有人用直流电机了。变频器+PLC

楼主:
我的是直流电机

我这个就是直流电机,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控制器

网友B:
用单片机加电机驱动模块实现

用单片机加电机驱动模块实现:
正转转反转时先停止几秒,再反正.

网友C:
买个电瓶车电机+控制器,现在有的控制器可以控制正反转

楼主:
我指的是像PID,模糊之类的,不知道那个效果更好

网友D:
调速由突变改为渐变

工地的电梯与大厦的电梯,调速的区别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