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求教!这次终于可以贴图了!

楼主(2007-03-27):
是个H桥,两边一模一样,故图只贴了其中一边。其中D71,R74 C71 R75的作用是什么呢?另外,这个电路功耗比较大,请问解决办法是什么?谢谢各位关注及指点!!
终于可以贴图了, 前两天不能贴图,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A:
D71,R74 C71 R75

D71使Q72在关断过程中及早退出饱和.
R75给Q72,Q73,D72,D73提供正常工作电流.
R74 C71是加速电路
功耗大的原因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A:
应该把R73从2.2k改为1.8k

这样一来功耗会有很大改善

网友A:
加速原理:

当Q71由通到断时,Q72由断到通,这时Q73本该由通到断,但由于饱和而暂时难断.
此时,Q73的极电极电位暂时仍低而Q72的发射极电位已升高,就有电流对C71充电,此电流能使Q73早些退出饱和.

网友A:
接错线的意思

我在图上一时找不到功耗大的原因,所以怀疑你没有完全按照图接.

网友A:
可能是2n5551的驱动电流不足

换电流大点的试试,例如8050

网友A:
换管的同时把R74改为220

网友A:
功耗大,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U14U16的开通和关断的过程太慢,这可用加大驱动的方法解决,这就是我上面建议换管和换电阻的方法.
另一种是U14U16有两管同时导通的现象,就是一管还未关断时另一管已抢先导通.解决的办法是只换管不换电阻.
注意换管的话Q71不必换.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最好在双踪示波器上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两种原因

楼主:
十分感谢droum

 您的讲解十分详细,十分感谢!!(应该是有同时导通的现象,因为MOS管常烧。)前几天说错了,这个电路没有同是导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