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直接驱动25A的小接触器用啥光电耦合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31):
MOC3063?仅仅是驱动线包吗?

网友B:
接触器线包电压多大?,电耦直接驱动不妥

还是加个三极管省事,能带得动25A接触器线包的光耦价格不会便宜的

楼主:
线包电压是220V的那种。

网友C:
一般光藕电流是100mA,驱动接触器勉为其难,

建议用小继电器,可靠、便宜

网友D:
我公司有.

我公司有可以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5A,用于大功率电源,变频器及UPS等行业应用。

Best regards!
 Tyler-Yang(杨永勋)
-----------------
SECOM TELECOM CO.,LTD
Tel:0755-25155089
Fax:0755-25165635
Mobile:13267076322
E-mail:tyler_yang@secomtel.com
http://www.secomtel.com

网友D:
隔离放大驱动光耦。

我公司有可以输出电流达到2.5A的光耦,用于大功率电源,变频器及UPS等行业应用。

Best regards!
Tyler-Yang(杨永勋)
-----------------
SECOM TELECOM CO.,LTD
Tel:0755-25155089
Fax:0755-25165635
Mobile:13267076322
E-mail:tyler_yang@secomtel.com
http://www.secomtel.com

网友E:
MOC3061,3081等的最大电流1A,小接触器的直流电阻500多欧,应该可以。

网友F:
不可以这样用

"MOC3061,3081等的最大电流1A,小接触器的直流电阻500多欧"
对于驱动感性负载,其耐压电流都要留出足够余量
如果线圈电流是1A(有效值),那么你可以计算出峰值电流是多少?

网友G:
G3MB-202PL-UTU

光耦合可控硅,就是体积大点,喷水织机的交流接触器就是用它驱动的

网友H:
是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D:
HCPL-316J

HCPL-316J

Tyler-Yang(杨永勋)
-----------------
SECOM TELECOM CO.,LTD
Tel:0755-25155089
Fax:0755-25165635
Mobile:13267076322
E-mail:tyler_yang@secomtel.com
http://www.secomtel.com

网友(2007-05-06):
MOC3061+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