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系统设计!

楼主(2007-04-02):
要 做 一伺服系统,请做过 的 朋友 介绍下!

需要那些工具(例如开发板),哪些软件(仿真软件),那些基本资料介绍(比较专业的书籍)?

谢谢!  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搞过?

网友A:
如果你能做出来,你就是自动化高手了。

网友B(2007-06-11):
不同的伺服系统要求不一样

伺服系统包括的方面多了,位置伺服、温度伺服、压力伺服等等多了!

网友C(2009-01-09):
伺服的概念太广了!

我且认为你说的是伺服电机吧~
还可以细分为直流有刷、交流伺服
比较简单的是直流有刷电机的伺服,一般使用TIDSP、dsPIC或者STM32等
重点是搭建开发平台:H桥驱动、编码器反馈、控制芯片、电流监测等
关键是内部的控制算法,最简单的事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