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550V怎么转成普通的220V?

楼主(2007-04-03):
一个现场项目只提供550V三相电,我们的电脑只能220V,请问是用变压器吗?有专用的550V转220V的变压器还是需要定做?感觉550V已经是个标准,所以应该有标准的变压器。可是去电子市场看了一圈,貌似没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算工控标准件啊?啥牌子的好?

谢谢!

网友A:
去定做一个不就完了,

楼主:
如果有现成的干嘛要定做啊。

网友A:
550V是什么标准?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哪里去买现成的?

网友B:
两只380V-127V的控制变压器

初级串联,次级串联(注意相位),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C:
原理上是可以,但要考虑绝缘等级够不够哦

而且应该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

楼主:
项目甲方说现场只有550V的交流电,应该是某个标准吧。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标准...

网友D:
弱弱地回答一下,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