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电路(常用IC有那些)

楼主(2007-04-09):
小弟正在做无刷电机控制电路毕业设计,但不知从那里下手,各位大哥 老师们,发两个由单片机调速的无刷电机控制电路图,给小弟参考一下!先谢了!或是给点常用元件的型号也好!谢谢了!详细一点!呵呵!

网友A: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控制IC ON公司的MC33035,电机转速由电压控制,可实现开环和闭环系统控制,PID控制,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B:
ON公司的MC33035 要多少钱?

10K/M的量。

网友A:
原装的RMB10多块 一PCS

网友A:
还有一种IC

还有一种IC,功能和它一样.可以直接,价格能做到几块钱

网友C:
有没有控制不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的芯片?

有没有控制不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的芯片?

网友D:
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的芯片也有. 连同步整流都做进去了.

网友C:
可否提供一下型号?谢谢了~~

可否提供一下型号?谢谢了~~

网友E(2007-05-13):
对于无速度传感器的BLDC控制

可以去microchip公司和infineon公司网站查询,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比较详细的文档。

网友F:
PLC

16F72

网友G(2013-01-20):
你好,您的 无刷电机怎么样了
,最近也是在做 无刷电机, 用单片机PWM控制,有个问题求教,相序感觉只有在霍尔信号为101时出错,电机运转噪音较大,而且用的直流电源一直处于限流状态。QQ:853033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