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过零问题,真是摸不着头脑啊!

楼主(2007-04-17):
大家好!
我现在做一照明灯的控制开关,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来控制负载的开关,继电器需要实现软件过零功能,此产品之前有一老版本,查看它的过零处理电路,发现它只是在负载端有回馈到控制器的信号,火线端没有回馈信号,我之前做过零的时候火线和负载端都要有反馈信号才能实现的,它只有一路反馈居然可以实现过零功能,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之前的工程师还是用汇编写的控制软件,实在是难懂,拜托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大家没人做过?快来帮忙啊!

网友A:
继电器能控制过零吗?

继电器触点是机械装置,动作延迟几十毫秒,而且误差与电流大小有关,吸合与断开的时间也不同。单片机可以在过零时发出控制信号,到触点动作时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啦

网友B:
没的说了

 你都回到解放前了啊用继电器控制50Hz的交流过零。
难以现象

网友C:
你是否在说,想让继电器在负载为零时切换,

负载另有电子开关控制。

网友D:
楼主的想法比较有新意

不能用别的方法吗?电子开关?

网友E:
同意3楼

网友F:
是否说,要克服继电器过零的震动?

网友G:
啊!1个NB再1个NB。

不过实在不懂楼主想搞啥。
用机械继电器控制过零的结果的确是3楼说的那样。要求机械触点在过零时间内通断,需要预测性动作。也即要有时间补偿。而机械动作的时间参数往往很不稳定。不过也能实现一定范围内的触点保护。批量生产的话这个方案不算好。

网友A:
真人还给lz留面子(最后一句)

我认为这个想法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常识都不懂。50h交流电从过零到峰值只要5毫秒时间,如果误差恰好赶上这个峰值或者附近,结果就完全是南辕北辙。
    也许有人会说,我可以用提前量来校正误差,这就是缺乏常识的说法。如果那么准确一致,还叫误差吗?误差是一个范围,而且是+-的,谁也不知道具体某一次会落在哪。
    就算有高人能做到过零控制,吸合以后的抖动也绝对会赶上峰值,拉弧是不可避免的。
    lz在其它专题中也发过此贴,声称做过测试并且找到了偏差值。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测了一只继电器而且是空载并且次数不够多。如同指纹,没有两只完全一样的继电器,空载与1A动作时间不同,1A与10A动作时间又不同、、、。
    不多说了,免得人笑我迂腐。

网友H:
都在一路上,一个方向不够了吗?

没图不知道到底是咋滴

楼主:
看来高手一般不来工控论坛~~呵呵

可以去模拟技术版块去看看
也是同样的主题“继电器过零问题,真是摸不着头脑啊!”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I: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原来从事过UPS行业,接触过继电器过零的问题,楼上就有兄台提到过继电器吸合时间的问题,也有很多前辈也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也来说几句:
1、用继电器来做过零控制,建议你利用好继电器的常闭触点,(继电器的释放时间要短于吸合时间);
2、若一定要利用常开触点,建议你使用一些继电器加速电路,(我见过的就有好机种,我没法提供你资料,请不要问我要,有些是有专利的);
3、继电器看似简单,光选型就有很多的学问,不是我“崇洋”,国外确实有很多好的品牌,看看一些名牌的UPS用什么继电器或许对你有帮助;
4、所谓的过零还得考虑是电压过零还是电流过零,要知道对于感性负载电压和电流刚好相差90度;
5、既然已经提到了电压和电流过零,那就应该要考虑相应的过零检测及程序的折衷点;

楼主:
还是有高手得~~呵呵

谢谢指点~~~
我们现在只考虑了阻性负载,只考虑了电压过零,至于容性负载还没多做考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能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