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光耦的输入电阻是多少?驱动电流多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1):
一般取输出电流5mA左右,请尽量选择非日产光耦

网友B:
输入端我们通常就当一个普通发光二级管来用。

网友C:
光耦

一般为5毫安以内就可以导通.也有0-1毫安导通的.以型号来看.输入就是一个二极管,输入信号正极接一个2K左右电阻.

网友D:
普通的要大点,还要注意速度匹配啊

普通的要大点,还要注意速度匹配啊

网友E:
驱动电流一般在2~20mA

对普通光耦来说,一般不提输入电阻。因为光耦的输入端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当给此二极管加上正向3V~24V的直流电压后(当然千万不能忘了串入一只合适的限流电阻),输出端的导通电阻就会从无穷大变到只有几十欧姆。可以这么说,输入端的驱动电流决定输出端的导通电阻。但一般当驱动电流大于5mA后输出端的导通电阻基本上已经达到饱和,所以一般都是根据不同的驱动电压通过调整限流电阻的阻值将驱动电流控制在5mA左右。普通光耦输出端的带负载能力一般在100mA左右。

网友F:
highway

不用日产用什么呢?

网友G:
re

要看次边负载,DATASHEET里有放大系数,如果负载很小,有些型号的光藕0.5-1mA就可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