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148设计温感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想用in4148设计一个温度传感器,当低于28度时单片机工作,高于32度时停止工作。可是手上4148参数的资料太少了,望有高手能给与指点!感谢

网友A:
呵呵

好象厂家的资料上也没有说清楚,只有一条曲线

网友B:
1N4148的个体温度差异非常大,你的温度只能针对每一个1N4148逐年标定。换句话说就是每个温度计的探头是固定的,一但更换14148后,就得重新标定温度了。

网友C:
4148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用的

还是用热敏电阻吧,一毛多钱一个

网友D:
需要逐个标定,不过可以实现,特性是越-2.2mV/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