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20MRPLC控制气缸程序有错吗?

楼主(2007-04-24):
大家好我是一位PLC新手,现在开发一个用三菱F1-20MRPLC控制气缸上下压模的接线图和程序.想问大家2个问题
1.我的接线图有错吗?应怎样改正?
2.我的A、B、C、段梯形图有错吗?应怎样改正?
控制程序
0  LD X400
1  OR Y430
2  AND X402
3  AWI X403
4  OUT Y430
5  OUT T450
6  K 6
7  LD T450
8  AND X401
9  OR Y431
10  ANI X402
11  OUT Y431
12  LD X403
13  OUT Y431
14  END

网友A:
该改正的地方

1、气路和电路不分。
2、气路上,纯粹单向阀这种接法是错误的,气体缸根本动不了。
3、KM1、和KM2是不是互锁的关系,还是两个都通电,气缸就不动?如果是互锁的关系,希望在梯形图上有体现,否则会出大事故。

网友B(2007-05-27):
关注

PLC程序设计是极具逻辑性的。逻辑错误,运行结果就会出事故。轻则停产,重则设备损坏,物料损失。

楼主最好把运行要求全部列出。否则很难从一个图和简单几个字判断程序的正确性。不必给程序文本码,来梯图说话。

气路这样走似乎不合逻辑。如果电磁阀打开,还没推动汽缸就从单向阀旁路了。

T450 是什么?你肯定代码正确?T应该是定时器,没有设置具体时间量要出问题的。也许你这个型号的PLC,T450是已经设置了固定参数的。这就没必要指定时间量,直接可以调用。也许我记错。请给我解释一下。

PLC丢荒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来劲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