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振动速度传感器多少钱一个?

楼主(2007-04-24):
主要用于测量电机轴承的振动速度,加速度的传感器太贵了,都要近千元,所以想问问振动速度的是不是会便宜一些?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很便宜啊,楼主搞错了吧?还是你的指标要求

参考这两个看看:
http://www.memsic.com.cn/memsic/
http://www.freescale.com.cn/Products/sensors.asp

一般30~40RMB就可以搞定了,呵呵  ^_^

楼主:
楼上的第一个链接的频响最高只有30Hz,怎么测机械振动啊?

网友A:
看看第二个吧。实在不行,可以去ADI的网站看看,相信总有

合适你的要求的,呵呵

网友B:
加速度的一般较便宜

加速度的一般较便宜,有专用集成电路,只要把传感接头做好就行了

速度传感器比较贵,主要是机械加工比较复杂

还有位移传感器,也比较贵

我指的都是可以用于机组测振的 不是一般的小玩意

楼主:
比较好的加速度传感器大概多少钱一个啊?我是说装好的,

网友C:
一般国产的

用于测机械振动的,频响10K,也就二三百。要说好的几百上千都有。芯片式的加速度传感器频响太低,不适合测振动

网友D:
一般是500以上,震动、加速度、速度的

一般是500以上,震动、加速度、速度的

有不带电路的,300左右

网友E:
500块以下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们在北京接触的厂家做的,好像叫什么伟业的,振动传感器要1000多,哪里有卖500以下的?用过的说说是否好用?我们做一个项目需要几十个,测加速度用,最好400块以下吧,要有放大电路的。

网友C:
测振动的传感器一般有速度型,加速度型

不带放大电路的,速度型一般比加速度型的贵,两者放大电路配的也不一样。加速度传感器要配电荷放大器。北京有个叫京仪的公司有专测轴承的加速度传感器,三百多,要是配上电荷放大器,五百够了吧。速度传感器一般频响不高,能测到3K就不错了。

网友F(2010-08-19):
我们有啊,振动速度传感器。http://www.superwis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