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机失步的原因是什么啊?

楼主(2007-04-25):
步进机用H桥路驱动,可是实验的时候老是失步,本来走200步是走完一圈,实验的时候有时候走了不止一圈,有时候大于一圈.这个是什么原应?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A:
加减速应该在他的允许范围内,匀速时应该不会出问题,

加减速应该在他的允许范围内,匀速时应该不会出问题,除非中间某处受到较大的阻力,也是多于200步。
另:
有时候走了不止一圈 和 有时候大于一圈 都是指不到200步就走了一圈,搞不懂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我是让电机在一段时间类走10步,然后中断,一直这样走20次,这样就走
200步了,正常的话应该就是走了一圈了把!可是结果却出现的失步!

网友B:
没有锁定?

网友C:
启动速度不能太快,快了会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