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你的几片**,感觉你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

楼主(2007-05-08):
这里说“电脑机箱”而不是“工业计算机机箱”,意思是指这种机箱可放普通电脑板与电源,但外形是电脑。
我制作了一些工厂用的测试设备,使用电脑,但不想用家用电脑的机箱,所以想找一找这种机箱。
不知“工业计算机机箱”可否装普通电脑主板?
请大侠位指点指点。

网友A:
肯定的回答

    这个问题很好办。 工控机机箱完全可以装普通家用电脑的主板。不过有些机箱买回来后需要更换支撑主板的 铜柱 。另外要注意工控机上的卡 显卡 和 pci设备的那根压条,要选择你需要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去买的时候看一下就知道了,很明显的,一种靠前,一种靠后。
    我只是用的比较多,所以知道,具体的专业的参数我不明白,不过我说的基本上就是选择的方法。你可以放心的买,最多就是:换几条铜柱而已。

楼主:
感谢tangting的回复

十分感谢你如此详细的说明,我会去看看机箱。
我看了你的特长,是“专业的LED显示屏幕制作”,近来我们想找一款小型简单的LED屏,不知你具体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看了你的几片文章,感觉你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不知贵公司哪方面的产品,能否有合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