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输入范围的稳压解决方案,实现78xx的功能

楼主(2007-05-11):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恋DC-DC转换IC,或自己做个简单的再加78来稳

网友B:
再拉一路,系统又可靠,价格也低

网友C: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嘘!用LM2575...

网友D:
你是什么电源,是实际电压这么宽还是已经考虑误差范围?

网友E:
LM2575最高输入是40V,不能用的,楼主要50V

LM2575最高输入是40V,不能用的,楼主要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