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种输出方式的区别:推挽方式和漏极开路

楼主(2007-05-15):
请问两种输出方式的区别:推挽方式和漏极开路

网友A:
推挽顾名思义,就是上管导通、下管截止为推;反之就是挽

漏极开路就是OD输出,漏极是悬空的。

楼主:
那两种输出方式的带负载能力有什么区别呢

那两种输出方式的带负载能力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不要光瞎问啊,先用脚趾头想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