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二极管

楼主(2007-05-16):
谁知道功率二极管的安装方法?就是那种金属封装螺栓性的大功率二极管,额定电流100A的。

网友A:
好久以前听说是使用点焊机或者电焊机焊接

网友B:
螺栓安装啊

网友C:
得加散热片

网友D:
要配用同规格的散热片

安装在绝缘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