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永磁电机SVPWM控制的同志,希望能够多交流交流

楼主(2007-05-17):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空间矢量PWM控制。控制策略是基速以下使d轴电流为零的策略。
在空载的情况下,达到额定转速,几乎就要输出额定电压,而此时的电流远远小于额定电流。
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按照我的理解,电机空载运行,需要的电流很小,此时控制电机用的电压也应该比较小才是。而我的控制输出显示几乎都达到额定值了?
控制有问题?

网友A:
永磁电机旋转时会产生同转速成正比的反电动势啊

楼主:
谢谢

是这个道理,而且我试验发现虽然控制结果显示接近额定电压,但是实际输出的应该比额定电压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