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不能用了,会发烫,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7-05-20):
我有一块板子,里面有一块MAX232用于和电脑通讯。
之前一直可以正常工作,已经生产了几百块板子,一直没发现问题。

最近,MAX232芯片用完了,于是重新采购,装上去之后发现,不能和电脑通讯,并且MAX232马上发烫,换回原来第一批的MAX232芯片,板子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所以认为是刚买的MAX232有问题。顺便说一下,第一批的MAX232的批号是0603,现在不能用的这一批是0609。

发现不能用之后,又重新购买了,也不能用,这一次批号是0611。
于是想换个地方购买,于是找到深圳,让深圳的一个供应商买了几个过来,也不能用,批号是0702。

后来没办法,买了几个拆机的0317的,结果可以用了。

所以我想是不是MAX改了里面的参数,还是我电路有问题?
想让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附上MAX232电路。谢谢!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E2的负极好象应该要接电源正的,不过这个应该不至于发热吧

网友B:
是E2接电源+,好象8、9腿反了

网友C:
现在假的MAX232太多了

现在假的MAX232太多了,我的深圳有个客户也是碰到了个问题,找比较正规的代理或讲信誉的分销去买!

楼主:
我买来是1.9元/块,说是国产的

我买来是1.8元/片,说是国产的,但以前好用那种也是一样的价格的。正规的应该是多少左右呢?

网友D:
电路没问题

我看了 你的电路没有问题很经典,和厂商提供的应用相同的
我也用相同的电路,很稳定,不过确实见过假片子,我就买过一片现在我用的是hin232,很稳定

网友E:
搂住的电路没问题

不过你可以把电容改成104的多层陶瓷电容试试。国产的max232,1.9元,我看是假货。

网友F(2007-06-25):
俺用的MAX232一直都正常,没出现过发热的问题

但是俺一直用的电容是105或者104没有用过10uF的

网友G:
肯定是假的

特征是正面的竖线条盖到圆点上,背面没有产地。

大部分还是能凑合,经常出现发烫然后烧毁。

网友H:
见世面了!

学习!

网友I:
早就听说MAX232假的多

所以以后的设计还是尽量少用。现在有很多RS232接口芯片可选择,不一定要用它。

网友J:
不如改用202

网友K(2017-11-03):
我的也发烫了,都烫手。我用的是没有极性的电容1UF,就是普通的贴片陶瓷电容。这是问题的关键吗

网友L:
10年前的老帖被同一个问题翻出来了...
目测还是芯片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