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07-05-22):
驱动4个直流电机,控制正反转,请问用什么驱动芯片比较好,用几片?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smog

能给份资料吗?正在选型中

网友B:
L293

L293就可以啊~~ 用两片就好了

你的电压,电流呢

网友C:
我们需要60-150W的36V驱动,请报价和详细资料

conwh@yeah.net

楼主:
两片L298

直接将298的4个输入端接到单片机的I/O口P0口上,通过编程将I/O口置高或者置低来控制电机的正转和反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D:
凌特公司的高性能模拟器件方案——电动机/运动控制

    对于更小、更高效的电动机需求日益增加,这驱使了更低功耗、高效和精密的集成电路于一小体积内。强劲且廉价的微控制器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结合数字控制的先进功能,为电动机和运动控制设备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数字控制在将来的市场已占有一席之地,但对于信号的放大、过滤和转换成可用的数字信息仍然需要重要的精密模拟电路。

凌特公司致力于满足电动机和运动控制设备的市场需求,为下一代控制系统提供集成电路,结果要求高效的功率转换、精确的信号处理、电压监控以及高精度数据转换。以下几页介绍的设备专供业界电动机运行控制设备使用。

电动机控制——监测多相电流

当今超强的DSP/μC加上复杂的控制算法为效率通常略胜一筹的AC电动机增添了一些DC电动机所拥有的性能优势,如在低速下实现高扭矩以及精确的可变速度控制。其中一典范就是这款三相电动机的无传感矢量控制。通过监测静子电流,可在不使用反馈传感器就能计算出转子电流。我们可以在对电子整流精确定时的同时,获得对速度和扭矩的独立控制。

LTC1407是一款新型双通道同步取样连续渐近法寄存器ADC,适用于三相电动机控制。这款设备能同步将两个电流相数字化,把信号的相位信息保留下来以提供更精确的电动机扭矩控制。同理,两个LTC1407集成电路能将三相数字化,并监测接地回路(在一个接地故障时)或一个辅助接入.

器件功能包括:

电动机控制应用中的电流监测
对编码器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
前端信号调节运算放大器
FET驱动器
双输出降压型控制器
高压降压型稳压器
可通过针脚设置的双输出电源监控器

交流请联系0755-26935826 ; M:13510012834.

网友E(2008-06-01):
一块集成块控制四个电机?

在一块板子上见到这种集成块,但上面的型号ICXUCS23P1,是22脚的,在查1脚是接地,15脚接正电压。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哪位工程师知道代替的型号:请告知。谢谢!该集成块直例双排-22脚,分别控制四个10瓦左右的小电机,能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E(2008-10-22):
很长时间找到?????????????

在找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