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秒的语音信息, 数字化后需多少byte.

楼主(2007-05-28):
请教一个关于语音方面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15秒的语音信息, 数字化后,存储该段信息大概需要多少字节空间.是否有相关的芯片给介绍一个,该数据是否可读,可写呢?
目前有语音芯片,却没听说可以把语音的信息数据读出来,是否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呢?
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根据采样频率自己算吧

如采样频率是1kHz,每个采样值为8位,则15秒的信息需要 15x1000x8=15K字节。

楼主:
正常语速的语音频率是多少合适?

正常语速的语音频率是多少?这样数据是否可存储?

网友B:
压缩吧

压缩后小得多

楼主:
请继续指点

请高人继续指点。是否可以把语音数据存储在一个普通的存储器当中呢,如何把数据解读出来呢?用什么办法可办到。

网友C:
采样率

很多录音笔语速采样一般都是16KHz,很多MP3录音采样是8KHz。

楼主:
采用什么芯片?

谢谢,采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D:
可以试试uda1341

uda1341是比较通用的双音道立体声语音芯片.16位,44.1Khz PWM采样.不过录到的音频文件比较大.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E(2007-07-08):
ISD系列的语音录放芯片

网友F:
低端应用可以考虑周老板的产品.

北京中青的可以做些低端的应用,如果对语音质量要求比较高,请考虑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