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击穿

楼主(2007-05-31):
可控硅驱动正反转单相马达(250W),采用MOC3061光藕,BTA16-600双向可控硅,可控硅A1和A2脚并联47欧串474P630V电容吸收电路,测试时发现BTA16常有击穿,474P630V电容也会击穿。
换成采用MOC3081光藕,BTA16-800双向可控硅,击穿现象变少,但仍有发生,给光藕的电流大约为8~9MA,电流连续。会时什么问题呢?
可控硅触发线路也不长,正转可控硅电路一份,反转一份,线路相同,HOT均连接火线,正、反控制线也经逻辑互锁,只是控制电流是连续而非脉冲,这有问题吗?
正转时,反转可控硅A1、A2脚间测得电压400伏左右,吸收回路电容测得电压同值,总电路通过3A保险保护,但保险从来没有烧断。但还是发生击穿可控硅和吸收电容的现象,真是伤心!请朋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附图。

网友A:
看你原来的贴,有人提问有人回答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545131&tp=%u53EF%u63A7%u7845%u95EE%u9898%uFF1F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1,电路产生间隙谐振。
2,正反切换时,中间没加停止,冲击电流过大,损坏可控硅。

网友C:
采用碳片电阻,功率加大.电容耐压选为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