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按照PDF提供的电路,测试起来死活就是不转,请高手帮忙看

楼主(2007-06-01):
(无正文)

楼主:
跟贴,请看附图

楼主:
更正一点

电流不是0,而是有40mA左右,电机有锁住的感觉,输入脉冲不会转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都碰到过,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都碰到过,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搞定,希望DX指点一下!!!

网友B:
我倒是用起来了

  可靠性很差,很容易烧掉,郁闷。还有,在电机运转时突然拉掉电机,3977会爆炸的!我变态的玩了几个。

网友C:
说一下

此图中好象缺少举电路的二极管,模块内部的高端开关管不能导通。
另外,此类模块在电机处于运行或保持时,不能拉掉电机,否则模块必爆

网友D:
楼上说得好吓人,要小心。

前几天也焊了一块A3977 的板子,托老天的福,跑得还很顺,没有爆。
电路跟LZ的有几点不同:

   1。REF脚直接拉高;
   2。PFD脚直接拉高;
   3。输出端有八个1N4007做保护;
   4。R15、16 和C13、14 分别是47K和104。

还没有做老化测试,但断断续续也跑了有三、四天,感觉是应该没有问题了。LZ可以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E:
MS1和MS2设置成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