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伏继电器,30伏供电,要串多大电阻?

楼主(2007-06-01):
24伏的JQC-3FF-24VDC-1ZS(551)继电器,30伏供电,要串多大电阻?

网友A:
测量一下线包的电阻,再算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B:
WCX

先测出继电器的内阻:R
则回路电流:I=(24/R)
则串接电阻:R串=(30-24)/I

网友C:
电阻串联影响动作速度吧?用二极管降压

继电器 线包是电感性的,***

网友D:
电阻串联影响动作速度?

怎么个影响法,楼上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