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两根线的电平相同怎么办?

楼主(2007-06-07):
做485半双工通讯,就两个点1和2,在节点1发完数据和节点2应达数据之间的时间内,两个节点都处于接收状态,这样总线(A和B两根线)就属于无人控制的局面了,示波器看电压是A=B,结果其中一个节点在这时就收到数据了。

请问这种情况,除了给A接一个上拉电阻外还有什么解决办法?看芯片手册上没有说要接上拉电阻的。

楼主:
而且和匹配电阻有关

在接120欧姆匹配电阻的情况下,全部都是出错,就是二者都处于接收状态时TTL接收端输出的是0(RXD=1). 去掉匹配电阻,有的系统可以正常工作(RXD=1)有的不行,这个问题挺奇怪。

两端的芯片倒是有点不一样,一端是5V系统,用的是MAX487,另一端是3.3V的系统,用的是MAX3485。不知道与这个是否有关系。

网友A(2007-07-12):
把A拉到电源,把B拉到地,总线空闲时A电压高于B

网友A:
还有如果器件质量不好,也有可能出这种问题

现在翻新的旧的器件太多了,我就遇到过,A,B两线什么都不接都悬空,量A线电压为1V多,B线为2V多,导致TTL端的RX=0。

网友B:
485通讯

     如果A上拉,B下拉时,A线上的电压应>2.5V,B线上的电压<2V,如果是点对点通信,两个点的状态应是一个处于发送,一个处于接收,MAX487在60个点以内,波特率2K以内,匹配电阻有无影响不大,我多次用过此方法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

加人为偏置来解决电压相等问题

楼主(2007-09-03):
现在就是人为加个上拉和下拉的电阻,效果不错

但是匹配电阻应该在多少波特率的时候加呢?通讯距离100米以内,波特率9600的时候似乎不用加。

网友D:
应用现场 无论波特率是多少,在总线的尽头两端都加上终端电

防止信号反射

推荐用 120(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