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刹车方**

楼主(2007-06-08):
不管启动在哪个角度,停下来的时候就停在一个固定角度
要求30块钱以内,扭距不能太小,接钻头能打穿普通杂志那么厚的纸

网友A:
固定相差180度的两个角度比较简单, 一个就只好用步进电机了

网友B:
没有30以内的步进电机吧。如果加控制可以做到20-30度以内

主要还是与转速有关

网友C:
外加控制电路路,普通电机就能实现

位置传感-->刹车.

楼主:

用能耗制动刹不住现在用的电机 是220交流的6000r/min

网友B:
不可能,使用直流刹车

网友C:
还有6000转/分的交流电机(工作在50HZ)?

网友D:
回楼上

这实际是一种串激直流电机,有电刷的,但接交流电源,例如手电钻就是。

网友E:
装个凸轮吧

楼主:
最新可供参考的方案是交流电机上同轴带个步进电机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步进电机又便宜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