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伺服控制

楼主(2007-06-08):
  500W的直流电机(有刷),空载转速2900RPM, 额定运行2000RPM(扭距2.4N*M),电机每转一周,外加扭距从-1.4N*M到+1.4N*M之间变化一次,采用光栅测速反馈控制,不知能否做到600RPM或更低的转速(保证转速稳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是否需要增加电流环,以获得稳速效果

网友A:
电流环对稳速没有多大帮助,还是做好转速环要紧

网友B:
能.好象冲床似的负载

楼主:
看来要多下点功夫

   好好把PID吃透。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

楼主:
不知P,I,D三个系数取多大合适

网友B:
PID的参数多数是调整出来的,主要是根据现场的系统惯量决

网友C:
采用编码器不就搞定了

tyler_yang@secomtel.com

楼主:
碰到奇怪的事

  只有积分项(比例和微分项系数都设为0)控制的效果居然也可以。

网友D:
”光栅测速反馈控制“, 是半闭环吗?!

光栅和电机是一体吗?!

网友A:
只有积分项控制响应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