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denki的一个电机,谁知道资料?

楼主(2007-06-08):
上面写的:
type :103-557-0242

lot no. 02819

11欧,1.875deg/step

sanyo denki

有六条线出来 :黑黄红蓝橙白

是个四相电机么?

有没有高人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个电机的资料啊?
应该怎么驱动呢
到处都找过了,就是没找到

网友A:
资料没有

不过一般这个颜色都有特殊含义的,具体含义的资料不在手头上,也忘记了。只记得黑和白是公共端。

这个电机是两相单极型电机(也可以说四相?不知道怎么定义的)。一般可用分立器件驱动,或者集成块驱动比如SLA7024,不过这个电机不知道规格多大。

可以告诉你一个测试香味的方法。
用万用表一端连接黑色,一端试验其他几个引脚,测试电阻。你会测到有两个引脚和黑色的电阻是11欧姆。这时可以把这两个引脚定义为A 和An;
同样,测白色,定义为B和Bn。

驱动的时候,A和An不可同时通电流,同意B和Bn也不可同时通电流。

能说说是什么产品上用?

楼主:
谢谢

我是学生,在电子市场上买的拆机件,我也没看到是在什么地方上面拆下来的
就是想自己玩玩,但是回来发现找不到资料
刚开始玩电机,什么都不懂

网友A:
是用来学习啊

那就好好用吧。

设计电路,可以公共端(黑白)接电源,其他通过驱动管如功率三极管/功率MOS管到地。
A和An不可同时通电流,同意B和Bn也不可同时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