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298种使用的二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07-06-10):
一个L298使用8个二极管,请问是什么作用,采用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楼主:
这个图

另外的一个问题,假如我用单片机控制L298,那么Rs一端接地,另一端应该接在哪里?

网友A:
保护芯片反压损坏

网友B:
L298通常要与L297配合用

L298通常要与L297配合用,Rs上的取样电压接到L297上去。
二极管的作用是在输出开关切换时为电感性负载提供续流的通路。

网友C:
断电瞬间续流用.

网友D(2008-04-03):
支持4楼的!特别适用于步进电机驱动

一般采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恢复时间trr&lt=200 ns.查一下L298D Datasheet。上面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