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小电机的驱动请教

楼主(2007-06-11):
需要控制一个直流小电机

具体需求:
驱动电压5V,电流约0.25A,速度约160转/秒,单向,简易光栅盘检测速度。

因为是单向驱动,固准备用一个简单的mos管驱动。

我没有实际做过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现在问题是:
    用简单的mos管驱动,关断电流的时候,电机能迅速停止运行么?如果需要电机迅速停止运行,该如何设计电路?

请做过类似电路的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如果需要电机迅速停止运行,该如何设计电路?

把电机的输入电源线短接,电机就会迅速停止运行.(电磁制动)

楼主:
拟用下面的电路

如图